一块845有输入12V无输出

楼主(2009-04-15):
一块845板子,量2组供电管,有12V出入,但无输出。换RT9241和RT9602,结果还是一样。管子还未拆下测量,请问这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请到专题区。新手区去看看帖吧
有修CPU无供电的帖

网友:
查管子各极电压、EN信号和VID信号等等

网友:
有12伏输入只代表电源12供电没有开路,把管子拆下来测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