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无待机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09-04-15):
T40的本,插上以后无待机电压,拆开后测量保隔电路没问题,查MAX1631周边电路无故障(本身是好的已经更换过),测3V.5V电感不短路。测南桥北桥显卡阻值正常。  MAX1631的22脚有电压,23脚无控制。查TB62501 ...
  T40的本,插上以后无待机电压,拆开后测量保隔电路没问题,查MAX1631周边电路无故障(本身是好的已经更换过),测3V.5V电感不短路。测南桥北桥显卡阻值正常。  MAX1631的22脚有电压,23脚无控制。查TB62501有供电输入,MAX1631的7脚28脚 无控制电压输入。我首先判断是TB62501的故障,更换以后,故障现象依旧,但是MAX1631的7脚28脚23脚有控制电压输入,但是3V。5V还是没有产生。之后又更换了IBM PMH4芯片。在插电源的时候,电流有0.40左右明显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后来摸板子上的芯片发觉南桥发烫直接拔掉。再插电发现待机电流到0.14了看来还有短路的地方。继续查插电好几分以后发觉网卡有点温度,继续拔。再插电待机到0.08我都晕倒了。没办法了我就把给南桥供电的MAX1845给换了,插电待机到0.04了OK 找到故障所在,直接去把植南桥,等把南桥装回去插电待机又到0.14了我倒了,继续查我就把给MAX1631供电的10欧电阻翘起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插电待机还是0.14看来是前级的,我就找最后在背板的中央发现有个八脚的
场管D级S级阻值低,换了以后把电阻也装好,插电测待机到0.05可算正常了,电开关OK,装起来一切OK了

网友:
谢谢楼主,直接断开 1631的 供电 就全无输出啦,我他妈以前还把电感翘起来 怎么没想到呢,果然人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LZ 真有才 把别人发的东西从主页上Ctrl+C然后再Ctrl+V 当自己的贴出来,我说我怎么越看越熟啊。。。。  你发这种帖子有用吗,浪费论坛资源。真是人才。

网友:
也是为了大家好啊,希望大家多多看一下增加一点记忆啊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好顶一下

网友:
你都把板子弄烂糊了,思路一点不清晰,一看电路跑不熟

网友:
看得有点乱!
楼上的怎么样才能把电路跑明白,教教我这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