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开机花屏

楼主(2009-04-15):
有很多白点,而且白点越等越多。
MATS扫过了,全错。电压正常。
有谁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是BC-14的吧?如果是就直接换显存吧

网友:
显卡花屏 大部分是显存的是吧

网友:
是BC-14的。
是所有的BC-14都这样还有要看批次?
我自己用的卡上也是BC-14的,听这么说得怕怕

网友:
偶可能的GPU虚焊!!!加焊试试吧!!!

网友:
显存的问题,更换吧

网友:
用MATS跑花屏,跑出确定下,GPU和现存都会影响花屏

网友:
三星显存只有全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