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场管。

楼主(2009-04-15):
圈中的管子,有什么可代换?

网友:
你看印制板上已经标明了G D G 极,你说是什么管。

网友:
是NDS351AN,下面是它的资料:

网友:
谢谢宇光,这个管我找不到一样的,请问有什么可以代换的没有?

网友:
你看能否买到SSM3K01F、2SK3240、BSH105、AO3400、 AO3402、AO3404、AO3408、AO3410

网友:
嘿嘿,换了管后就好了
谢谢哈!

网友:
贴片元件有好多用的是代码,识别起来确实有些麻烦,有那位高手有相关的对照表什么的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2009-07-05):
标702,712,G16,SG,SS,7EW也是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