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

楼主(2009-04-15):
大家好~~请问MS-7的待机3.3v电压输出是20脚吗?那输入是那个脚呢。现在我这块主板没待机3.3v对地没有短路,应该重点差MS-7的那个脚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都对地短路了还会有吗。。。。

网友:
输入5VSB:16
升压9VSB:34,35,36
控制场管输出3VSB:23
3VSB反馈:22

网友: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是20脚输出到场管2054,而2054的D极跟pic a14脚是相连的。这PCI14脚就是待机3.3V
LZ 你那个是MS-6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