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咝咝响

楼主(2009-04-15):
有一台71G+黑屏,换了1个9024,2个C5707,0.22UF的电容和保险,现在不黑了,但有咝咝的响声,是什么原因呢?高压线圈?

网友:
补焊升压变压器

网友:
这几天没空,今天又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一路高压电路中的FU9024后面接的一个二极管有问题,电阻档测时正向电阻不变,反向时阻值会变化,请问这个二极管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
反向时阻值会变化 一般是二极管坏了  二极管一般都是单向导电

网友:
二极管一般都是单向导电 我刚好有一块这样的板  我测试了 一下反向是不导通的 是无穷大

网友:
那这个管在这里是有什么作用呢,图上标的是sb360,板上的是s4 5aa,贴片的,有什么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