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过,超屌的P4P800会挑CPU

楼主(2009-04-15):
有几片P4P800会挑CPU,CPU只要是外频533以上都不认。
400的都可以,电源也都换过,BIOS也刷过,没答案了。
兄弟们,不知谁有答案,来帮帮忙。
cpu

网友:
查查VCC-VID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把CPU供电管90换成75后就成这样了。不知道你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请问一下,有谁知道南桥上边有数字和旁边有字母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我见个很多华硕板CPU座问题也挑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