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CPU座子为什么经常短路?

楼主(2009-04-16):
怎么每次做478座子都短路的?是不是焊膏太多了,还是温度过高呀啊?下面红外发热转200度,上面热风枪230度,等到旁边的电容可以回位我就关了

网友:
用什么的设备啊

网友:
CPU的焊接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比北桥大。
出现问题吗,一个是返修设备的因素,另一个可能是CPU座外形的原因,有些座是很难焊好的。

网友:
温度控制不好,主板变形,下加热应该高些,加焊不成功,直接换新就是了,这个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