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610打印出多条水平黑线

楼主(2009-04-16):
有一三星1610打印机,原来的硒鼓有问题于是就换了一个鼓.换硒鼓之后打出来的样张有多条无规律水平的黑色粗线.说明硒鼓是好的,试过了.有样张.不知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
要是鼓是好的那就好好清洁充电辊。

网友:
这个肯定是鼓的问题,主要查一下充电棍。再就是刮板。。

网友:
一定是你加分后出现的是吧??
查充电辊。刮板是不是变形

网友:
是充电辊的问题,换一个就行

网友:
不是硒鼓的问题 这是三星的通病 。。是高压和鼓的处点接触不好。。。清洁就好了。 。

网友:
呵呵,我看未必是鼓的问题,有可能是激光器的问题,把激光器拆开,在电机轴上,加些油。试试。
不是换过鼓吗,充电辊的可能性比较小吧。三星有的机器,比较老的会出现在这种激光器的情况,1600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是充电辊 清洁充电辊 在充电辊的带齿轮的轴上加一点导电膏

网友:
这些问题的所在在部分都是在充电辊上和废粉窗漏粉

网友:
硒鼓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器激光器的问题居多。可以清洁一下激光器试试。

网友:
这为什么是充电辊的问题啊   他说不是换了鼓吗?   为什么是充电辊的问题呢 !那位高手给我解释一下     我是新手不好意思

网友(2010-03-19):
激光器坏了

网友:
激光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