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478主板

楼主(2009-04-16):
本人手里有一块华硕478主板
现在状况:开机不跑吗 经测量
内存供电3.7V(正常2.5V左右)
经测量内存供电与电源接口的3.3V阻值为0欧

请问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场管正不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场管 卸下测量 正常 并且更换 状况一样 内存供电场管卸下后 内存供电还是3.7V“经测量内存供电与电源接口的3.3V阻值为0欧”

网友:
朋友:你和个我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内存供电脚也是和电源3.3V直通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型号是华硕P4P800S-X的主板,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主板是华硕P4pe2-x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管

网友:
内存供电一般有MOS管和运放IC共同完成的,MOS管的漏极(又称D极)与电源3.3V相连,G极受控于运放IC如果MOS管供电正常,控制电压正常,可以考虑用同型号换掉。

网友:
现在是MOS管的S极与 电源的3.3V 相连
郁闷

网友:
不跑码也可能是CPU挂了

网友:
打一下内存供电管的S极的对地值,与好板比较一下,有点怀疑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