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一下这个电源的电路能输出几W

楼主(2009-04-16):
最近想弄些个电源卖卖,找到这么一款,品牌:源兴LITEON 400W
型号:PS-6401-08HH

网友:
此电源是被动PFC,还有一个线圈是在另外的壳上,我没拍,=下到店里后拍上来,

兄弟们帮我看一下此电源有几W。

网友:
上面写的很清楚啊:
5V+3。3V不小于150W
12V+5V不小于385W
源兴其实是电源生产产量最大的厂家之一(很少供应国内市场,但是笔记本电源还是非常常见的),质量还是过去的

网友:
不是,我是想以BBS里兄弟们的专业的眼光来评价,

因为这个电源是翻新的,我怕是虚标,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这电源有400W,足功率的,楼主这是原装的,不是改标换壳的,我卖过几百只,质量还可以,半年了都没有返修的

网友:
东西可能不是很正规,从照片看.里面好象还可以.
但是从铭牌来看很不规范,无三C认证的任何信息,无生产厂商的信息,比较山寨,LITEON也算是大厂了,应该知道做这样的电源是不允许在中国大陆销售的,网上有很多打着工包为幌子的电源,很多应该是假货.这种很有可能也是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做工一般,我看最多只能有270W的功率吧! 不可能达到400W的!虚标的!

网友:
一看就假货  散热片 那么小   正规电源散热片很大的   还有标签上  连生产厂都不敢标  出了安全问题 就好推卸责任

网友:
liteon的电源我有几个,没有楼主这种双路12v的。看楼主的图片,觉得做工一般,变压器的做工不算很好,emi电路似乎用料不足,连一个方形的X2电容都没有,散热片比较毛糙,最让人难受是那些白胶,难以想象是大厂出产。我拆过这么多liteon的电源没见过这么难看的。还有最可疑的一个地方,共模电感中看到了一条细小的铜丝,如果双路12v是经过共模电感的话有可能10A那路就是这条铜丝,但以大厂来说不应该用这样小的,因此很可疑。当然不排除这条铜丝是3.3v的。电源的贴纸和网上查到的基本一样,但印刷质量相去甚远。

整体感觉:假货或者高度仿真货。

现在很多抄板然后生产的厂家,比如深圳的HKC,我见过和台达电源一模一样的,拆开看也是基本一样,做工还不错,买了几个用起来很好。如果这种电源价格便宜,也可以考虑。我们这里差不多的电源价格50-60元。

网友:
这个电源完全可以达到300W足数的,我用过,好像还可以!!!

网友:
正常情况额定输出300W以上应该没有问题。淘宝上有卖,质保1年(三个月内包换)。

网友:
弱 弱 的问下它为什么只有2个变压器啊 主 推动 辅助 他少哪个啊 不过做工一般 没有一级EMI

网友:
两个200V820UF电容串联就相当于400V410UF,变压器是42的,峰值做到400W没问题但长时间工作在400W就够呛.

网友:
好,谢谢各位兄弟,ATX电源我也不太了解,按重量来看的话感觉300W左右是有的,

这个电源是翻新的,喷过漆的,所以没有3C,

网友(2009-10-26):
回复 网友A:

在外壳上还有一个很大的被动PCF,楼主没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