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台达电源DPS-200PB-101E风扇转一会儿就停

楼主(2009-04-16):
各位大侠:好!
     台达dps200pb电源,绿线3.9伏,紫线4.9伏。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RE: 台达电源DPS-200PB-101E风扇转一会儿就停

1# 耿会
已经检查开关管没问题,dna1002已换

网友:
次级散热片上的管子查一下 有无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了没有短路

网友:
RE: 台达电源DPS-200PB-101E风扇转一会儿就停(已修复)

1# 耿会

换了光耦,接负载后电源启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