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主板上跟开机供电有关的电容是哪几个

楼主(2009-04-16):
请高手教下主板上跟开机关系密切的电容是哪几个?(主要是12V供电相关的)

网友(2009-06-05):
主板上随便坏个电容,你开机都费劲,与12V相关的最密切的我觉得就是cpu附近的那一堆电容。

网友:
是开机电路还是cpu供电电路啊?12V电压我觉得主要给两部分供电,一部分给cpu的,另一部分主要APG,PCI等供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