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易美逊液晶故障

楼主(2009-04-16):
易美逊液晶TFT1780PS,故障为开机有图象,有时可以显示几分钟,有时只有几秒就黑屏。但指示灯是绿色的(不闪),不关机重新给信号又可以亮一下。这是一体板,用的是C5706和4411。还有就是为什么去掉驱动板,单独通电电源板输出电压是跳变的呢?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
先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单独通电电源板输出电压跳变是电源空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