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9-04-16):
我看到论坛中说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会启动。我问一下在短接绿线和黑线的时候是不是要把电源接到主板上呀,是不是不接主板的话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会停下,我有个好的电源我没有接主板,只是短接了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绿线和黑线接一起就会启动,有些电源要带负载的,接个光驱再试一下。

网友:
赞同楼上,还有就是有短路,或过压欠压等保护

网友:
LZ没理解意思,实际上短接是把两跟线一直接在一起,不是碰一下就放开哈

网友:
一般就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总结一下,我是说我的电源是好的 ,没有短路或断路等毛病,端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一下便停下来,是没有长久的连接在一起,而是碰一下便拿开了的事,再就是试验电源好坏最好要接一个负载,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