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电源插上电源没有负载也没有短接就工作!

楼主(2009-04-16):
我有一块航嘉冷静王电源,不连接主板,也不短接,只要把电源线一连上就开始转动,开始工作!不过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主板

网友:
打开看看电容是不是鼓包了,有时候电容有轻微的鼓包,症状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正常的关机也会

网友:
PS-ON电压被拉低!
可能是电容漏电或原件击穿引起

网友:
一般维修电源的都知道,计算机电源要想脱机工作,必须PG-ON线对地短接(绿色线)和(黑色线)。“电源,不连接主板,也不短接,只要把电源线一连上就开始转动”一般是附电源故障,可以沿着绿色线反查,它一般是某个IC引脚引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