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9-04-16):
NEC笔记本装完系统然后就提示如下信息导致无法进入系统,我拿硬盘外装系统(解压和不解压都试了)装完之后插回笔记本,开机后从硬盘启动,就提示如下信息(重启兼重复多次也是一样)
                     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我最初以为不是硬盘的问题就是内存的问题,后来换了解果还是一样。请教高手们,屏幕提示这样的信息究竟是那的问题?小弟在线等候你的佳音

网友:
分区不对,用U盘启动或外接光区分好区再装

网友:
你在分区时有没有激活主分区。

网友:
好像不是硬盘的问题我也遇到怎样的问题换了硬盘还是这样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在本机进行分区的话, 一些本本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尝试在本机进行分区! 另一个情况下, 系统C盘NTLDR及NTDETECT.COM丢失后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经常这样
不是本机装的,挂到另一台上面

网友:
用C盘引导命令 开机引导C盘装 不要挂其他机器上装

网友:
没分区啊  分区看看

网友:
应该没分区  我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