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的一些心得!

楼主(2009-04-16):
现在用示波器修板子,查个项供电时,有是没有电压直接是波形,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还有测MOS管时波形千奇百怪,是不是只要有波形就表示正常呢?请高手指点!

yzz163 -30 文不对题,警告一次!!!

网友:
MOS管的波形应该是PWM波

网友:
很简单,比较是最好的方法,你测一下好板子的波形就可以。首先要肯定的是不是有波形就对,这要涉及到波形的幅度、时间、前后沿(所谓的形)。
另外以后最好别用这样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