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6老烧12V供电

楼主(2009-04-16):
飞利浦190S6,故障为开关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一查,发现12伏供电二极管LT6206对地短路,拆掉,12伏对地阻值正常。找一个二极管LT6219更装上去之后,试开机,电源指示灯,画面显示,三秒左右,就灭了。再更换一个二极管,也是开机几秒,二极管又烧掉了。

网友:
12和5V之间有个稳压二极管。这个管子换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