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10S开机图跳动有时花屏

楼主(2009-04-16):
LG L1510S开机图跳动有时花屏,开机时间长一点就正常了,冷机后再开机故障依旧,以前修过一台同样型号的花屏故障但图不跳的是换了驱动板后好的,这次这台机器的驱动板,电源和高压板都代换过了,还是没好,只有屏没换了,我想是否是屏上的FPD87326的问题,屏是LM150X06的
电源

网友:
试着加焊屏上的芯片试下

网友:
补焊过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