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3 MAX1901E 待机电路

楼主(2009-04-16):
最近手上有些T43, 其中有一台搞了挺久还是没有结果。

MAX1901E
# 21  有VINT16 输入正常
# 20  VL = 5V 正常
# 22  SHDN = 3.3V 正常
# 4   TIME/ON5 = 1.07 不正常 (正常为3.3v)
# 28  RUN/ON3 = 3.3V  正常
#7, 13 没有2.5V 基准电压

换过周围的Q16, 17, 18, 1901E 也换过, 确认是好的。 周围的小电容和二极管也都一一测试。 5V, 3V 输出端无短路。

更奇怪的是, 有两次不知碰到什么, 居然有待机电压可以开机。 但不存在规律性。

怀疑电板内有线路开路, 可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特来求助大家, 集思广益啊。

网友:
可能是欠压保护了.

网友:
楼主可以单接电池测一下MAX1901有无2.5VREF.

网友:
我现在的状态和你一样,有时用万用表接触ON信号会有1.5V输出电压。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查一下B点到21脚中间的电阻值是否偏大

网友:
手上没有示波器, 搞了个NI 的PCI 5122 高速数据采集卡,测了一下5V 输出端的电压, 在开机瞬间有5V和3V 输出, 所以证明是后级电路有保护了, 我再进一步查, 因为是做兼职, 所以得慢慢来

网友:
买个示波器吧,现在很便宜了,慢慢量了,
引用 网友A:

这位朋友可能不了解, PCI-5122 + NI Scope 其实就可以当示波器。 这个比示波器可不便宜啊

http://sine.ni.com/nips/cds/view/p/lang/zhs/nid/13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