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ZM6 MS-7267主板自动重启维修经历

楼主(2009-04-16):
一张V星945GZM6主板,在保 返厂回来还有问题客户很急只好看能不能把它修好。故障是开机检测完后第二屏一会儿自动重起反复,有时又可以用一阵再重启。测量各点电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示波器也检测不了重启时什么先出问题。刚返厂回来大元件应该没什么问题,换了晶振,加焊了IO MS-7 电源芯片,没什么头绪先放放 忘了没管它还在不断重启。过了段时间再看发现重启后开不了机了,全板无复位,再测CPU无主供电。电源芯片RT8802A。查PDF,开关脚为第1脚VTT/EN,正常时测量为1。2V,现在测为 0。4-0。7V左右。接合论坛里面的 新款主板维修课件.pdf  里面的CPU无主供电电路,分析电路与上面的完全相同。VCC_VID 1。2V经过三极管变成低电平控制另一个三极管,去控制电源芯片RT8802A的第一脚VTT/EN,换三极管不行,取下电阻测得 12V下接电阻10K 就大,几十K多,换电阻正常测机一天OK。       可能重启久了,问题变大了,正好找到它了。     那10K电阻容易坏吧,电路图上红圈特别标示了。   新手误打误撞,让大家见笑了     我发不出来具体那里的电路,下面PDF里有,坛子里下的,谢谢!

网友:
像这种重启、死机、蓝屏的板子、一般很难修的,但是只要有维修思路的,一样可以搞定的!!!

网友:
。LZ的思路很清晰
这张板子完全点不亮的时候,还好修电,EN电压不对一般一下就“逮”住了
但是当故障还没有完全明显化的时,也就是用一段时间会重启的时候。不好修,
惭愧!如果落到我手里,估计是修不好的

从LZ的帖子也学到了经验,赞一个!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分享了 刚刚我也有2个怪问题的映泰 $$$发扬这样的精神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到不少,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网友(2009-06-14):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问题,不知是否一样。据有资料介绍说945主板不复位是南桥芯片的问题
换一片就好了。孰是孰非试了便知。谢谢。还没试之前先顶起

网友:
刚才试了。还是和先前一样。胡言乱语

网友:
我们这里真好有ACER的板子  试试

网友:
经验值得收呀

网友(2009-09-17):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哦???我这里有两块这样的板 没法搞定
如果是南桥就好了直接换南桥

网友:
这样的板子修起来太老火了

网友(2009-11-05):
真是大看眼见

网友:
有总结才会有进步,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2010-01-18):
我也有一865一样的病 没思路

网友(2010-03-09):
不通电的好修,软故障难修,要是我碰到这样的板子真该头大了,或许会说你们家电压不稳吧,或者找有没有发热的原件。哈哈见笑。

网友:
搞维修就是恼火,一些小问题就要弄上好久,只有慢慢长经验

网友:
好的经验,楼主还有吗,多发一些,让我们这些新手多学一点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