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17" Compaq 的怪現象

楼主(2009-04-16):
Hi all,
前幾天收到一台Compaq 17"的LCD~

user說開機亮一下就無畫面~當時心想這最好修了!~不就power board的問題

於是我便接收這個LCD維修~

拿到後~拆開~卻發現power board沒問題~也沒元件故障!~

於是通電~發現LCD可以正常顯示!~於是去上個廁所~喝杯水~休息一下!~

再回頭去看LCD~此時已經黑屏~但是LCD電源指示燈~亮綠燈

於是我直接把LCD電源開關~關掉在打開~就又可以正常顯示!~
=====================
實際測試~約開機3分鐘左右~就會自動黑屏~只要重新powe off/on~就又可以正常顯示

(正常顯示時~所以OSD功能正常~玩game也OK)

後來我仔細觀察~發現其燈管的線~非常的新~因該是剛換過的!~

他奶奶的~又是一個說謊的客戶!~~我初步判斷~因該是燈管跟電源板匹配有問題~

才會導致目前這種狀況!~

不知道大家有何見解~~一台LCD正常顯示3分鐘會自動黑屏~關掉在打開又可以正常顯示

网友:
应该是换灯管时灯管线没焊好,接触不良,导致有点打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