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爵GJ-8020LCD风筒的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工爵GJ-8020LCD风筒的功率2000W 是不是真的一工作就这么大的功率了。 还是峰值,风筒出风600度的时候2000W。 我现在把工爵GJ-8020LCD 接在排插上,乖乖,排插的线都烧短了,线都烧的热乎乎的啊。 搞的怕怕的。 难道这个工爵GJ-8020LCD 要直接的接 家用的插座上吗?  会烧线吗? 天啊,这工具现在都不敢用了。 老大们救救啊我!!!!!!!!!

  还有个问题,家用的电。能承载多大的功率啊。  我的工爵GJ-8020LCD风筒2000W功率,我的安泰信的8205 风枪 1400W 的功率。  要是两个一起开工作的话,家用的电能带的起吗? 会会把家用电路的线都烧掉啊? 我怕电失火啊!!!!!!!!  老大们快救救啊我!!!!!!!!!

网友:
2000W是峰值,为了安全不能长时间工作。家用电载荷与电源线载流量以及进线过流开关参数有关,新房子简单的估算不要超过4000W,有些老房子只能在2500W以下。
另外焊东西一般用不了600度,400度以下就行。

网友:
我用的和你一样的风筒可以好好的,哈哈 。没有必要开到600度吧  风速中档 温度450就可以应付所有的拆焊了 ,600度炼钢呀,哈哈。[

网友:
温度太高会不会烧的 要考虑配件的耐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