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等!!!!

楼主(2009-04-16):
精英KM400-M3主板,内存旁边的
场效应管
击穿,内存金手指烧了几个,这样子会导致主板不运行吗?插上电源 开机没任何反应,假如更换,需要找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等回答。。。
主板
求助

网友:
另找一块坏的主板给内存供电的 换上去

网友:
一般用3055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