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黑屏,电源灯灭,有快速的轻微嗒嗒声

楼主(2009-04-16):
拆开外壳,后通电,仔细辨音,发现嗒嗒声来自一个变压器,上面印有两行符号:
BH26-00135A
SC 325C
该变压器共有15个引脚。怀疑变压器击穿打火。
可找不到可换的,淘宝上没有卖的,求助大家

网友:
此是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
大哥,哪有卖的

网友:
此问题应该是电源次级有短路造成,检查次级各输出端有无短路。
若电源初,次级的元件都无问题,则有变压器损坏的可能。虽然极少,但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电源没有启动,开关变压器是很少坏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负载级有严重短路的。建议检查一下行管。升压管。这些大功率元件是否有击穿的。

网友:
半个月前我接到一台电源嗒嗒响的杂牌17吋显示器,检查完所有的可疑元件均无发现。最后把开关变压器拆开发现初级绕组有跳火的现象,原因是因为工艺太差,绕组的两端线头没有贴上绝缘胶纸隔离。使用时间长了漆包线的绝缘层被击穿跳火。从一块三星显示器的废板上拆了个开关变压器过来,对电路进行一些修改后显示器修复。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次级有短路,不要轻易怀疑开关变压器。但是极少发生的不代表不可能发生。到位的检查是很必要的。

网友:
变压器不一定坏,可能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电源的开关变压器损坏机率为万分之一,怎么你就会碰上呢?我修了这个多年的彩电和彩显,除了雷击的机器有损坏开关变压器的以外,正常使用下那个变压器我还没见过损坏的,一般开机后有塔塔声大多为次级有短路现象,以高压包和行管的损坏以及二次电源的损坏为最多见,你详细查下

网友:
是的 像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负载出现短路

先查行管是不是还键在?

网友:
是啊,变压器一般很少坏,还是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