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04-16):
前天接一台HPDV1000 915GM的板子,裸板电流直接到1.几A,换内存,CPU测过都一样,走码55,打内存阻值,有一个阻值为1,加焊CAO子后,正常,开机上电还是一样,加焊北桥还是一样,放在一边,没去理它,今天空点又拿起来研究,反复看电流总觉得开机电流跳得过大,不可能一开机电流就跳到1.几安,会不会负载有轻微短路现象,于是查网卡,声卡,猫卡边上的电容,果然声卡边上的好多电容对地值只有8,摘了声卡后,再上电,电流从0.3几跳动到0.9几,新问题出来了,循环跳动.继续研究中,

网友:
这种问题很可能就是南桥坏了。。。我修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款说是有南桥的通病

网友:
南桥换了FBM的,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哪的问题,还再查,期待大家出来讨论

网友:
不知道楼主把声卡弄好的装上去了没有,有的机器开机检测少了声卡应该也不会显示的

网友:
好的声卡装上去了,还是一样,跟北桥有没有关系,

网友:
期待大家继续讨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