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单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电池跟适配器开机就保护  无3V 5V     单用 适配器  也是一样
  是那里出问题啦   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我修类型故障是保护隔离电路的一个 小2及管坏了

网友:
公共点以后的电路是正常的,那自然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了,慢慢查很简单的就几个原件

网友:
查适配器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是不是  显卡问题啊     而且不放内存上去的话不  掉电  放内存上去跑码到C54A  就掉~~~~~~~~`

网友:
LZ:
R52,VREGIN断线,已经被我个人列入R52的通病中了,我这几天修了几台R52,跟你一样的故障!你查一下D10到TB芯片的57PIN,VREGIN线断了没有,用电池能开证明D19-R422之间没断,你可能直接从D10飞跟线到R422上!
修好了回下贴子哈!我个人感觉R52容易断线!

网友:
建议查一下保护隔离以级电池充放电管理

网友:
应该 10D到R422没断线  我量过是有16V到的  而且充放电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