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 显示一下黑屏

楼主(2009-04-16):
我有一台联想19的显示器,开机有3秒时间显示正常,3秒后屏亮度暗了一下,闪闪就黑屏了,请教高手,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还是屏灯管的问题?
黑屏

网友:
这个要自己去测试。当然也就这两部份出问题

网友:
测试啊!人是活的,不要老是想,要去证明。先看有没有虚焊,弱国没有换高压板看看!应该微 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看看高压包附近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先查电源,AOC代工的用的电容都不太好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出在电源板的故障多。
先查电源板,给高压供电部分。再查灯管。。
就这两部分。

网友:
这种问题是高压供电。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的原因,好好的测测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是高压,屏,灯管都有问题,修的代价已经不大了!

网友:
联想19的好坏灯管,这是通病。如果灯管是好的,那高压板就坏了

网友:
我还遇到的是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联想19寸的液晶显示器,这种问题AOC代工的绝大部分都是低压的滤波电容鼓包,少数一些是灯管引起的。这种显示器我修的很多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问题,你拆开来检查一下嘛.

网友:
这两种都有可能,只能一点一点的去排查

网友(2009-06-12):
这种状况高压板坏的几率比较高。先外接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