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右手?到底怎么拆嘛!~

楼主(2009-04-16):
主板鼠标接口右问题,四个内存槽中两个有问题,买了把电烙铁和把手动吸锡器,先搞内存槽,整了半天楞是没把内存槽搞下,大家是怎么搞的啊,教教我啊,我是新手,泡论坛半个月了,哭!~
电烙铁

网友:
内存插槽用电铬铁能拆下来.肯定不可以吧

网友:
内存槽什么问题?
是不认识内存啊?
那不一定是槽坏
平时吃饭那手拿筷子就那只拿烙铁
另只手拿抽子

网友:
我都是用BGA的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搞的

网友:
总有路可走
呵呵,大哥真幽默,我很确定是内存槽坏掉了,四个内存槽就插那两条开机老报警,另外两条就没事,什么清理金手指啊清理插槽啊都没用,就那两条事多,所以想搞它,论坛里不是有说烙铁和吸锡器能搞下的吗?我是很耐心的搞了,唉,功夫有时也会负有心人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4%DA%B4%E6%B2%DB

网友:
方法不对,前途渺茫

网友:
工具不全。做事太累

网友:
用锡锅或BGA机啊不新你就用破坏法把一根根拿啊

网友:
用烙铁加吸锡器是决对可以把内存插槽拆下来的,只不过时间长点。用850配合吸吸器更好。用风筒和锡炉电炉更方便。没有什么诀窍 多练。

网友:
朋友我告诉你个好方法:上面说的都是要昂贵的专业工具的 ,你不可能再去买工具吧!你家一定有液化气炉吧你把主板放到液化灶上面,要高一点,开火小一点,掌握好温度,对内存槽加热,看有烟气的时候应该锡点就融化了,然后工具慢慢的拔,很容易就会掉的,我有这种方法做过桥,就成功了。不妨一试!

网友:
用液化气炉,太雷了吧,危险,

网友:
不要了只要用剪钳剪开,一部份一部份焊下来那也快啊!

网友:
先吸掉锡,,再用热风抢边吹边拔,
基本的工具你有吧??
没有的话,你就不用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