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插电该不该有3 5V

楼主(2009-04-16):
D610插电该不该有3 5V.刚修的机器。忘记了是不是以上电就有3 5V。用的是max1999的芯片

网友:
D610加电后系统供电3V 5V会产生输出的

网友:
在插入电源的时候是会有待机的3V 5V是通过2个MAX1615产生 都是5个脚的小片子D600在按开关以后才会有3V 5V出来 这是两组不同的电路。

这个就是D600的所有供电,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提供的图不是讲的很清楚吗, 上面明载的有 3valw, 5valw ( always 电)

网友:
max1999这个芯片,通常是插上电就有3  5V的

网友:
哎 板子上的待机 3valw, 5valw  不是MAX1999的产生 图只是给看以下它的总体供电  MAX1999产生的是3VSUS 5VSUS  .不知道的自己下D600的图纸看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D610 是加电以后才有3V 5V的。。。我修过

网友:
谢谢了是按开关才有3V 5V

网友:
我没有修过,到底是插电有3v 5v,还是开机以后才有?

网友:
3V平时都有,EC必须使用相应的电源的.

网友:
建议有的搞个上电原理图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应该有很多帮助的!!
感谢!!

网友:
MAX1999苡片是插电就有的了。。

网友:
应该是按了开机键才有的。

网友:
待机只有3V没5V!

网友:
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