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明基FP72E黑屏(已解决)

楼主(2009-04-16):
使用两年,上个月开始频繁出现黑屏,黑屏时指示灯全无,像似不通电,但过一下子自己又亮了起来。不亮时按电源开关又能亮,但是不定时的喜欢灭就灭,想亮就亮,非常心烦。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干脆不亮了,任你怎么按开关均无反映。拆开后盖观察,发现有两块线路板,大的应该是电源高压板吧,小的应该是信号板吧。仔细观察两块板,没发现什么炸裂、爆浆、焦黄一类的异常。电源板与信号板有一排线连接,按照线脚序号测量了一下,结果如下,10脚与9脚均3.3V,8脚与7脚均为5V,其余均为0V。补焊变压器脚、各大功率电阻,未果,再查功率管,没发现短路。如何下手?望大虾们支招。

问题已解决:
昨天看了一个帖子,说按钮也可能造成故障,回去测量,果然有重大发现,开机按钮0.6V,亮度1V,其余3.3V。把排线拔出,再测量,全部3.3V,果然按钮存在漏电。全部更换,试用一天,一切正常。
在此再度感谢关注的大虾。

网友:
我不是什么大虾,但我可以给你指点一下出路。出点钱,找专业人员给你服务,免得聋子治成残废。

网友:
亮一下你的维修工具。再和你说如何修。要不是专业的。就算你会修。你也没有配件。OK

网友:
先检查一下开关有没有虚焊,另外换个高压板上去看看。

网友:
我想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你最好自己不要修了,免得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去修吧,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继续顶。
今天拿500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源板,有12V也算正常吧?
我怀疑电源板应当是正常的,应该是信号板问题吧,应该是信号板没给电源板开机信号吧?
正常开机亮绿灯,无信号亮橙灯,而黑屏时全灭。这双色LED是由信号板直接驱动,而不是由电源板直接驱动,联想到频繁黑屏时指示灯不亮,应当是信号板工作不正常吧?现在不能开机了是不是信号板不工作了?信号板上有一个20.000的晶振,是不是晶振不良也会引起信号板工作不正常呢?

网友:
麻烦楼主能把这个电路板上的电源芯片和电源管的具体型号说一下吗?
我今天修到这个型号的显示器
原来的电源芯片和电源管被别人拆了  不知道型号了
谢谢了!!!

网友:
如果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就直接去换块驱动板,就是那个小的,这个型号的80~100
芯片级修理估计你一没工具二没材料难搞定

网友:
我们这里是维修心得发表的。不论是谁,遇到困难都得给个机会吗?不是天生每个人都会的呀。学习中。。。。。。。。。。说说问题在哪里。,知道的,请说出来,

网友:
说了要换驱动板
自己动手换芯片一般的都没那条件,示波器编程器都是必不可少的,可很多人都没有,其他更小众的仪器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查出来哪个坏了,其实也就那几个东西,配件也难找,花大力气大价钱买来,拆装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前功尽弃,现在驱动板价格不高直接换更划算也更有效率,至于是想研究想学技术的,基本的仪器还是要有,没工具那纯是瞎子摸象

网友:
先谢各位。
回9楼:
IC601:1200AP40
IC602:PC123
IC501:TDA7496
IC801:A64RR1
Q601:7N80C
背面那两个紧挨的电源管:IRP623G
IC701太模糊,看不清
这位大虾,如果修好了,请把电源板与信号板排线电压值告诉一下,包括正常开机和待机状态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昨天看了一个帖子,说按钮也可能造成故障,回去测量,果然有重大发现,开机按钮0.6V,亮度1V,其余3.3V。把排线拔出,再测量,全部3.3V,果然按钮存在漏电。全部更换,试用一天,一切正常。
在此再度感谢关注的大虾。

网友:
帖子害死人啊,呵呵,干维修快没饭吃了

网友:
大部分是按键的问题,全部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现在的显示器越制作越高级,可是故障都出再一些小元件上,简直是想让咱搞维修的下岗啊

网友:
不过希望兄弟们的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支持楼主的精神

王大修 -10 一个帖子中连续灌水!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

网友(2009-06-12):
学习了,谢谢了,我也碰倒过

网友:
不是一般的人多啊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子,按键的问题,测得时候不通,按了几下后,按键的问题就出来了有阻值,换了后正常了,现在都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