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6600LE维修几例+焊台的制作

楼主(2009-04-16):
例1 开机花屏
用mats测试FBA0-31 READ错误.判断定有一颗显存坏了,要么脱焊。本着先易后难的维修流程,先加焊显存试试.那么加焊哪颗显存呢?根据一般的显存排列规则,见下图:

加焊U8,OK

例2 开机花屏
开机大花,进DOS连字符都看不清,根据经验运行mats测试.过了那么多时间.关机插上好的显卡看测试报告,发现所有的显存都报错,要么是所有显存都坏,要么是GPU空焊,先易后难,加焊GPU.OK

例3 开机黑屏
测试各点电压均正常,先易后难,加焊GPU.OK

维修小结:上面的3例中,开机风扇都转动缓慢,造成GPG过热而脱焊.所以遇到这种显卡都先加热GPU或显存,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上自己做的BGA焊台:

双向红外线加热器,独立控温.用了两个星期的晚上做成的,呵呵...加焊GPU成功率非常的高.总共花费330块钱.

焊台的详细制作: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3063-1-1.html

网友:
大家以后在遇到类似的6600(4片显存和8片显存)显存定位不同 如果是8片的可以先定位如果小花 DC-DC电路故障出问题  如果大花GPU

网友:
请问LZ“例2 开机花屏
开机大花,进DOS连字符都看不清,根据经验运行mats测试.过了那么多时间.关机插上好的显卡看测试报告,发现所有的显存都报错”这步是怎么样做的,关机再开机还能看到测试结果吗?

网友:
回复楼上的你可以插上好的显卡到测试程序目录下输入EDIT进入程序输入REPORT.TXT或者直接在DOS下输入TYPE REPORT.TX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的,在mats目录下有一个文本文件,具体什么名不记得了.

网友:
谢谢"新城达"版主和"我爱速龙” 又学到了一招 我试试撒

网友:
欣赏DIY焊台

网友:
斑竹,我试了下效果很好.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 命令打过后它也会显示详细的结果,从开始到结束跑的太快了.我没法看到错误在那个区.请指点下!

网友:
楼主的BGA焊台做的不错哇~~~我想和你买一台用用~~~

网友:
你的BGA直牛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我只有一台,留自用.~_~

网友:
真有才  用什么加焊

网友:
楼主的焊台外形粗扩、简洁实用!可否能多拍几张相片,简单介绍下?谢谢!

网友:
是可以请楼主花点时间介绍介绍他的BGA台制作,及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Edit report.txt,就不会跑的太快了。

网友:
回复楼上的 我命令打过户提示“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请指点

'
;

网友:
焊台做的不错,赶紧申请专利!,呵呵!

网友:
楼主的焊台真有意思?

可否做NB和座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问题,过两天整理好资料发上来给你们.

网友:
学习了,焊台可以自己做啊。请教详细资料,自己也做个

网友:
学习了,焊台可以自己做啊。请教详细资料,自己也做个。

网友:
焊台的详细制作: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3063-1-1.html

网友:
我也想做这样的焊台呀,太好了

网友:
呵 有创意..学习研究DIY制作

网友:
楼主的焊台外形粗扩、简洁实用~~~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