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加电掉电问题

楼主(2009-04-16):
请高手指点,Dell 630m 加电就掉电
维修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先查北桥和CPU的供电哪里有短路没

网友:
供电部分有短路,查一下电源的是保护隔离短路还是后级短路。测一下每个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上的大哥!!我量了CPU旁边的电感,阻值只有10
请问这个正常吗?然后我在通电的那时间,我摸了下没有发现发烫的零件,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是短路保护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