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磐石400,短接不能启动

楼主(2009-04-16):
我的一个航嘉磐石400也是绿紫都有5V,短接不能触发,查5700(和494一样)的4脚有变化(3-0)8脚有1。9-1。2V,1脚没有电压,是哪里有问题?
问题

网友:
楼主描述过于简单。
8脚电压不正常,但是楼主并没有提供11脚的电压。建议检查主开关管推动电路。有可能是推动管击穿或是推动电路无供电

网友:
11脚也是1。9V,2脚电压才2。3V,会不会太低,应该是4。6V的才对是吗?

网友:
大修师傅帮我看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