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二手维修了的板子怎么办

楼主(2009-04-16):
经常遇到维修人员对自己维修不好的板子就大开杀戒     要自己修不好的别人也别想修好的想法    在修不好的板子上换I/O  BIOS   供电块  还比较容易看出  假如对方什么都不换  就把主板上取几个电阻  搞得跟出厂时没焊东西一样  大家对这样的板子能修吗?

网友:
能修的,不过对于有些扳子修好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
那不是要死人!

网友:
这样的板子除非有图纸,不然的话还是放弃吧,故意拆掉件的,很难搞啊。

网友:
有些把CPU底座下面搞断一根线也是没有办法的。这种常见了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前两天接到一块就是这样的,南桥边上的贴片就是去了几个不过我有一块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