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263 264掉电维修

楼主(2009-04-16):
神舟承龙263 264掉电,通病都是CPU座虚焊,拆掉上盖,上BGA台,OK。
cpu
掉电
通病

网友:
意间言骇,不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掉电是什么现象,开机后风扇转,没显示,还是按开机键,指示能闪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解释一下,掉电是现象,要不可能造成误判。

网友:
好想是开机后有显示 然后在掉电

网友:
那要是开机后没有显示,电流到0。5A左右掉电了,是什么问题啊?能不能讲解一下啊

网友:
说清楚现象 要不就是废话一堆

网友:
描述一下现象,掉电的问题是什么样的?AMD的主板吗?好像挺多的

网友:
掉电就是机器运行了,突然关机没有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