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45 p4tpe pro 怪问题

楼主(2009-04-16):
拿到主板客户说是用10来分钟就死机   换个电源之后就点不亮了电源是新的  光拿了主板来。
我插电开机  一秒后断电  多触发几次后主板可以点亮但是屏幕显示到按F1那里后就自动黑屏了 显示器亮红灯  。复位也没反应  关了再开 可以开 但是不跑码  必须拔掉电源 等几十秒后又才可以重复以上现象  换了IO后一样  没法下手了
大家  帮我研究下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有没有死机现象,如果没有死机就是软件问题,如果还是死机,应该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内存问题大些

网友:
主板的问题 我只是想修好他不是想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  肯定是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