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754针脚的 VIA的桥 8237R PLUS南桥

楼主(2009-04-16):
故障现象就是开机点亮之后【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 用上个几分钟到几十分钟 后断电 再开机不触发了   必须拔掉电源再开机 又可以重复上面的现象   也无从下手 了

帮忙分析下

经过大家的提醒 我进COMS看了下 CPU的温度彪升  但是CPU的实际温度才40左右  CMOS里面却开机从50 迅速跑到80 然后就断电   我刷新了一个可以关闭温度高了自动关机功能的BIOS版本 结果温度跑到90多度去了 还是要主动关机  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哪里是检测温度的电路 结果我压CPU座 发现温度在50的时候压座 马上就跑到90 并关机保护了   于是我想是不是U座有接触不良?难道温度检测在CPU里面的? 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加焊了U座 结果再开机 温度一直保持41°c   怎么压U座 也不变了 难道就这样好了 我没什么把握 明天再去试他几个小时看看

网友:
换IO和晶体看下还有电池

网友:
你的可能是温控部分出事了,你得查一下,首先换一个强力风扇吹。不行换IO

网友:
同意LSD意见
首先要排除CPU散热是否出了状况
如果CPU异常断电后CPU温度正常,那就是保护电路有误动作的可能

网友:
我也怀疑温度保护电路 久是没找到在哪里  我IOS 8705  有关系不 我看电路图没发现8705哪脚是温度控制?

网友:
我检查了 久是温度控制电路问题  CPU温度不高 但是显示很高  10几度10几度的加 一会久到了80度了 久关机了

网友:
但是我没找到检查CPU温度的电路 是939的板  我装备找个在BIOS里面可以关闭温度检查的版本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经过大家的提醒 我进COMS看了下 CPU的温度彪升  但是CPU的实际温度才40左右  CMOS里面却开机从50 迅速跑到80 然后就断电   我刷新了一个可以关闭温度高了自动关机功能的BIOS版本 结果温度跑到90多度去了 还是要主动关机  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哪里是检测温度的电路 结果我压CPU座 发现温度在50的时候压座 马上就跑到90 并关机保护了   于是我想是不是U座有接触不良?难道温度检测在CPU里面的? 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加焊了U座 结果再开机 温度一直保持41°c   怎么压U座 也不变了 难道就这样好了 我没什么把握 明天再去试他几个小时看看

网友:
现在的CPU温度检测信号都做在U里面了
很少见到在U座里面的小框里方个热敏电阻的板子了

U座空焊也说的过去,于温度检测有关的信号输出到板上,由于u座相关位置的引脚空焊或者扩孔等远近造成温度检测信号值发生偏移,因此产生保护电路误动作

网友:
我知道GA的板子是有这给信号的
是LGA775接到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