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板载网卡的故障

楼主(2009-04-16):
主板为华硕(型号忘记了)的板载网卡,做系统前可上网。
重做系统后,网卡接modem就是不通,用的是GHOST版XP,装机后系统不识别主板,于是找来主板驱动上去了,设备管理器都正常。PING网卡也通,测网线没问题。modem供电正常(已做reset)
接modem后还是不通,不得其解。

询问各位高手,能是驱动的事情吗?如果不是驱动的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另外请问,若装了第二块网卡,该如何ping?

网友:
看一下IP地址设置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像这种问题蛮少见到的。一般还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
一块网卡ping 127.0.0.1
第二块网卡ping回环记得应该是 ping 169 什么来着
总之是记不住了,谁知道告诉我一声

网友:
这类问题应该还是系统的事,换一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如果不行,就用一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把原来的板载网卡在BIOS里面关了...给他换个PCI的卡上去..一般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这类问题呢,还真幸运啊

网友:
典型的MAC地址丢失····需要刷新··MAC地址·····你看看系统里的MAC地址··和IDE口上的贴的是不是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