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北桥坏了?

楼主(2009-04-16):
一NF2集成主板,自动开机不亮。测3.3V短路,北桥温热(有散热片),其他元件不发热。关机后可以触发,不亮。
是否是北桥坏了?
主板

网友:
不一定,仔细测量一下供电

网友:
就是坏了 换掉桥吧

网友:
关机以后,又可以触发。这点比较讨厌。说明开机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查了

网友:
检查北桥供电的场管坏了没有.

网友A:
检查北桥旁边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