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2009-04-16):
磐基865PE的板子工作正常 短接复位针脚有电压跳变
假负载复位电压只有高电平是什么原因

网友:
哦 这样啊  我是个初学者  我一直以为复位 假负载的电压也要跳变

网友:
应该有跳变,只是有些板子跳变的时间非常的短.示波器都不容易看出来
不过如果上带灯测试座就很容易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