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问题

楼主(2009-04-16):
双敏7600gs 插上后整机不通电,但测核心和显存均无短路,又查了12v等,始终找不到问题所在,怀着试试的心态拆下GPU供电的APM4220  3片,于是上机测,整机可以通电了,,看来是APM4220的问题了,测了一下,其中一个G和D间电阻只有8欧左右,看来是它了,焊回剩下两个,上机,点亮了!!但总觉得少了一个会导致供电不足,手头上没有APM4220。能用普通的MOS管来代换么?APM4220是8脚的,如何换?

网友:
传一个PDF给你

网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N沟道MOS管  谢谢孤版为新手上传资料

网友:
对比8脚的APM4220和3脚的3055,发现结构一样的~~~按着脚的定义换下去,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