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边数字字母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09-04-16):
有谁知道南桥边的数字和字母代表是什么意思.例如:上边是123456……左边是ABCDEF……等

网友:
引脚编号,就和棋盘上的编号类似

网友:
谢谢张先生,但我还是明白,南桥的引脚那么小,但标的符号却是比较大,而且有的一个字符要占几根引脚线的位置,也很难让人觉得是编号.也不用标出这么多呀

网友:
这不是引脚编号是什么,晕!

网友:
桥的坐标啊  维修可以确定是哪个点的

网友:
张先生说得很对,就是引脚的编号,比如说A12 B4 F9什么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