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ASUS P4V8X-MX 主板诊断卡跑D0-D1,

楼主(2009-04-16):
ASUS P4V8X-MX 主板诊断卡跑D0-D1 CPU/内存控电正常,请问从何查起?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从内存电压开始查

网友:
NB是否空焊
刷BIOS………………

网友:
谢谢,内存供压2.64V正常啊。压过北桥,没有跑码。

网友:
一般都是空焊了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就看看CPU NB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座子·····不信··你按478开机····估计就亮了····通病·····座虚

网友:
按CPU座,北桥南桥,都档在D1,不会跑下去。现在只差刷BIOS了。

网友:
如果码卡跑码不开机首选刷BIOS
在去修这样会省很多麻烦事

网友:
刷BIOS 华硕的主板都是CPU座子BGA的 先加焊下

网友(2009-08-29):
我遇到三块儿斯巴达克的主板都是这个情况
郁闷中

网友:
先刷BIOS吧,如果不行再加焊一下桥吧,毕竟有时桥空焊时用手按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