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16):
我有一个从联想电脑上拆下来的全汉电源,(已过质保期),为了彻底清理就将它打开了,发现有一个电阻之类的外皮有破损,就没有装外壳通电启动电源试机,发现各项电压空载输出正常,随又接到主机上试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但是下图中圈住的那个发烫很厉害(手指碰触了一下估计在80度以上)。
请教各位高人:
1、此物如此高温正常吗?
2、如不正常,可能的后果是什么,还有没有使用价值?
3、修理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故障,如何修理才好?恳请指教为盼!

网友:
刚才有一张图没有传上来,是铭牌图。这款电源的具体型号是:
FSP250-60GTA(PF)

网友:
这只电阻应该是用来给电源提供最小负载的,以保证电源在空载时工作正常。发热也属正常。
电阻外面包了一层热缩管,剥开就能看到电阻的参数了。
上机测试没问题的话,不需要修理。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一个这样的,用起来问题不大.

网友:
电源里都有这样的负载电阻  发热是正常的   不用维修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指教,这下可就放心用了。

网友:
这个电阻发热是正常现象,没问题的.
它不是用色环表示阻值的,剥开热缩管就可以看到数字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