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黑屏,清华同方超锐F3600的。

楼主(2009-04-16):
清华同方超锐F3600

这机子在百度搜索,进系统黑屏似乎有很多,可能是这个机子的通病。

现象:DOS BIOS 下不会出现黑屏的现象,只要进XP系统(包括安全模式)不定时的就黑屏,外接也一样,只要关机重启一定点得亮(黑屏不是断电哦,电流保持不变,按键盘灯不亮,说名死机)。

本来我也打算换北桥 H8之类的,不过上网查同样的机子,在别的论坛有人换过南北桥H8还有显示芯片也不行

测时什么电压都正常的。也没见什么虚焊现象。真不知道从何下手。

本来也想从显卡(北桥集成) 温度 ,CPU 供电 CPU座 H8下手的。哎搞的我没头绪了

网友:
听说这个机器北桥下容易断线

网友:
我看你还是检查散热问题

网友:
DOS 和 XP 到底区别在哪呢

网友:
支持的分辩率不一样吧。

网友:
不是中病毒了,你说的没道理,硬件能搞出这种问题,只有在百度搜索出现,DOS也是一种操作系统,用winpe引导一下怎样

网友:
修过很多机,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见。 现在修这台机修有进展了(CPU供电电流方向,因为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对显卡要求不一样,,以前修台机显卡时有发现这样的现象,一般是GPU的事,,

所以我怀疑北桥,或其工作条件和周边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对显卡要求不一样,,以前修台机显卡时有发现这样的现象,一般是GPU的事,,

所以我怀疑北桥,或其工作条件和周边的元件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哎每个做维修的第一感觉就是怀疑北桥,这机子北桥南桥H8都换过了都还是同样问题。不单单是我,别人也换过北桥一样不行。

我说一下我的思路:
如果是北桥供电(VC0RE,1.2V 1.5V 2.5V)不足-----连DOS都开不了,或主板不工作。我测过电压OK的。北桥的外围无非就是为这些电压服务的。电压都OK了外围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如北桥(集成显卡)本身-------换过问题一样。

黑屏---有显卡可以怀疑显卡,但机只是852GM的,内存换了不行,这种黑屏有点怪,黑时电流没有急速升高或降低,如进系统是1.5A 黑了就维持在1.34这样,如在2.5A 就维持在2.3A这样。

也不会是温控、CPU座,H8的黑屏也一定会是电流急速下降的。且不需要进系统就黑了。频率?--一直保持进不进系统都一样

所以就只剩CPU了。(看别的论坛说是换了1.6的CPU能顶久一点,2.0的U一进就黑。)故怀疑到了,
DOS BIOS下CPU不需要处理什么,一进系统就开始处理了。

---------------------------------说到这机子我已经算修好了,我们这边的同行有上这可论坛。上网一搜就搜到帖子了,毕竟钱还没到手 ,就不方便说到某个零件去了。我更怕到时返修,误人子弟呀。以上仅供参考,不可全信,过几个月在说吧。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这么全。。

看样子,是CPU的工作条件不良,换高频的CPU就容易当机了,,期待你后面的揭帖。。

网友:
进XP机器黑屏时,南桥REST复位了,你注意查一下。

网友:
我前几天的一个主板相似,也是系统当机,首先我怀疑的是CPU散热问题。
然后不是,又把硬盘MHDD了 好的
经过一些推理我也怀疑到CPU上了,于是换CPU  OK 了!!!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网友(2009-05-25):
CPU VCC CORE  PWM CHIP 不良可能造成这个问题,检测电感PWM方波是否有异常

网友:
是啊,有时候怀疑cpu但是就是不敢换

网友:
赫赫
LZ真是好样的
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