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9-04-16):
技嘉845主板CPU电压正常,时钟电压有,内存供电正常,北桥南桥供电正常,CPU不工作,检测卡BIOS灯都不亮,也不能复位,这是不是南北桥挂了?

网友:
不能复位
那就是没RST
有CPUCLK    PWROK   吗?

网友:
电压正常不复位?
时钟正常不?
ATX PWGOOD信号是否正常输入?
REST针是否有高电位?
有没有REST参与的门电路(一般在SB附近,可跑线路找到)
换IO
SB问题

网友:
技嘉的主板是不是南北桥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