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开不了机 放电了就可以

楼主(2009-04-16):
SONY机开不了机 放电了就可以。。不过过几天又不行了。。又测不到哪里有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各位师傅。。。

网友:
是不是一款白色的上网本?

网友:
SONY的好几个机型都有这个毛病,保护作得太好了!!

网友:
呵呵保护的厉害呀,还是有问题

网友:
是索尼本的通病吗?还是。。。

网友:
建议检查南桥线路 重点看下RTC那边

网友:
我也修过放了电客户用了一个多月又不行了 拿过来我放电又好了不知道哪天又会拿来

网友:
复位电路部分

网友:
电子狗看门电路看能不能去掉

网友:
还是没好。。机的型号是PCG-R505TL。。机子是进过水的。。。烘干后就这样了。。我是真的查不出问题了。。太菜了

网友:
我的一款SONY FZ17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