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09-04-16):
主权的一切都正常,包括进入系统,玩游戏什么的,就是USB口不能用,量了一下供电没有,但是板子孙的供电是有的,让别人修的说是内部的线断了,如果是断了的话能不能接起来啊?

网友:
如果是5V供电断了,那是很好接的事

网友:
可以接的,有用MOS管转的也有用一个8脚IC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那我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直截飞线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南桥吧.USB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
usb旁边是不是有个保险啊是不是烧了

网友:
先查一下USB供电脚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追一下线路,一般是5V或5VSB供电,供电正常,测量一下USB中间两个点的对地值,如果不正常,桥坏了,,,,,

网友:
没有电压飞个线试试,如果还又问题,把外接USB连起来看看 是不是桥有问题,如果没有把接口拆了拆了 换个试试

网友:
7楼也代表了我的看法,试下吧

网友:
量下四根线的对地阻值,无供电先接一根5V电,再测中间两根数据线在400多欧左右,如阻值很大彧断路则看一下到南桥间有无断线

网友:
是部分不能用,还是全部不能用?
全部不能用,要考虑南桥,南桥的usb功能坏的很多

网友:
对地阻值一样的话,看看跳线有没有跳对,在飞线!!!

网友:
这个USB没有跳线,保险也正常啊,就是没有5V的供电,量其它的也没有电压